HP vs17e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此显示器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按电源键开机后,再接上电源线,就开不了机了,但接上电源线放上三四个小时就又能开机了。费解!
开不了机

网友:
驱动板坏!

网友:
楼主描述太模糊!数据,数据最重要!!开不了机情况下电压?,电容是否鼓包?还是上数据说话吧!!

网友:
把12V ,5V滤波电容换了试下,有些电容外表看来是好的,实质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