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73VGM主板开机后所有供电电压慢慢下降,郁闷中。 ...
顶星T-N73VGM主板开机后所有供电电压慢慢下降,郁闷中。。。

楼主(2010-12-22):
顶星T-N73VGM主板开机后,测所有有场管,稳压管供电电压都慢慢下降,压到0为止。换过各路供电的IC和场管,除了一个RT1973B没换。怀疑是北桥问题,其间有一次,断电后,压了北桥,测完北桥电容对地后。居然正常运行了一次。再之后再不行了。请各位高手帮助判断下。。。实在不行,只好做北桥了。
主板

网友:
不稳定 可能是桥的事

网友:
烤一下桥试试

网友:
今天做了桥OK!了

网友:
我看你这块主板不用搞了,这块板是设计的问题,修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