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启动都得进boot调时间 电脑才启动

楼主(2010-12-22):
今天客户送来台教员机 说每次启动都得进boot调时间  电脑才启动  也提示系统文件坏   当时我就把电池给换了时间是保存了 但是重启以后还得进去重新设时间  郁闷了  也没有软件,不敢给他重做系统

网友:
好象有种病毒就是这个症状。

数据不要的话:
fdisk/mbr
然后在分区,装系统。

网友:
主板问题,coms没保存上,纽扣电池正级接到coms跳线中间针

网友:
这台机器重做系统  没法给他装控制学员的机器软件啊 我也不知道那种软件叫什么

网友:
360有个时间保护程序,叫:360TimeProt.exe。

用来防止病毒等恶意修改系统时间/日期。现在有些会修改系统日期超前或超后,使杀毒软件认为已经过期,从而失去防杀能力。
该程序安装后,会成为一个驱动级的服务。如果此时想修改系统的日期及时间的话,需要运行该程序,并在程序界面里点“允许时间修改”按钮后再进行相应的修改。

该在纯DOS下或在CMOS里没有防修改的能力,只有在Windows的环境下才有。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我已经把电池给换了

网友:
360时间保护程序360TimeProt.exe设置好后还不行,则主板coms电路坏

网友:
品牌机倒是遇见过,不过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coms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360TimeProt.exe在哪里啊?

网友:
去360公司的网站上找啊

网友:
有没有还原卡?

网友:
看来像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如果电池有电的话  ,就得维修了

网友:
没见过教员机,但看这种情况估计是CMOS电路问题,看看是不是有断路...

网友:
先软后硬,问下客户他机子上的“控制学员的机器软件”的安装程序是否有,然后重做系统,之后再判断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我不认为是病毒问题,你先看看BIOS里除了时间回到最初外,其它设置是不是也回到出厂状态了?如果是的话,你的电池也换新的了,那就是主板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我修过一台机是电池夹氧化造成这种故障的,不过这种故障不太影响电脑使用。

网友:
CMOS电路出现故障了吧!查一下

网友:
查cmos电路 ,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