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有时开机正常 有时开机无显

楼主(2010-12-22):
郁闷的 , 到了一台CQ的 来的时候点不亮 摇屏OK了下  开始以为屏线松  重插了试了OK了 两天后又回来了有时点亮有时又点不亮 师傅叫做显卡试试  做了之后不OK 求给个思路啊 。。。

网友:
   纠结中啊··········

网友:
屏线从VCC哪一面数起。。第四跟即将断线。。。求论证试一下

网友:
好在你的 技术好,没有把显卡做坏,要不就 亏大了,关显卡屁事呀,是你的灯管发热高,灯管2头的线有点接触不良,你把灯管和高压条的连接点在加点锡,在用上热缩管包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呼呼  谢谢大哥啦  果然是屏线断了  不过是第6脚 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样的情况是吗?  我新手啦 还得研究研究显卡问题  谢啦。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谢。。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呵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1657-1.html  可以去看看这个帖子,一样的故障现象!就是屏线断线了!经典!

网友:
我也学到了东西,谢谢楼主及3楼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   你是什么时候修的CQ40呀   我自己用的也是这个型号的    这个型号的机器  怎么说呢  夏天的时候   玩个QQ就会蓝屏     今天  8月中旬的时候   中午回宿舍休息的  开个电脑  查查  维修资料吧    (无语了...) 能开机   不进系统 有灯管是好的··· 图像信号送不过来,然后我关机  在开机  靠  又进系统了。   没过几天    (世界末日来了)  我的笔记本  开机等亮  屏幕都没有 任何的反应···   但是我放了两天    (无语了) 又可以进系统了   从9月份到现在都是好好的呢···从买到手一直都没有修过···    还有     需要资料的话  找我  我给你找找  CQ40的  维修思路   我一个朋友  前   一个月  修过几台  这种型号的 机器

网友:
学到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