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7300GT 装上就不触发!

楼主(2010-12-22):
一块7300GT的七彩虹显卡 装上之后就不出发 各位大哥帮忙分析是那得毛病 本人新手 想学修显卡 还没入门 别笑话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应该是一闪即灭哦,显卡短路哦,哪有不能触发的哦

网友:
显卡短路,检查14脚的集成块,上次就是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o 对哦 是一闪就灭 ! 试试2L说的
的

网友:
短路了,把场管卸了

网友:
先把电感去掉,量是前级短路还是后面负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