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主板P4PE- X/TE/P-CAYOZ图纸

楼主(2010-12-22):
求华硕主板P4PE- X/TE/P-CAYOZ图纸!!!

网友:
自己顶一下,我以前是维修显示器的,现在想学主板维修,就是没有电路图,我这台的问题是主板的指示灯会亮,风扇不会转,不通电测试各元件都没有问题,通电不知各个电路的正常电压多少!!!请个位高手教一下,!!!

网友:
这种主板图纸很少哟人有哦,解释下情况还可以给你指导下

网友:
接电源指示灯会这,开不了机子,风扇不会转,用表测5V电压拉低了,12V的要开机才能测得出来,现在开不了机子,

网友:
自己拆了同一个型号的机了,测了半天,找了几处电压拉低的,没有图纸,工作原理不知道,像大海捞针,还是没有维修出来,那个大哥有图纸发一个吧!!!跪谢了!!!

网友:
请问ATX电源插座对地阻值的测量,我测出来的怎么都好几M欧,GND是0欧外,我也是红表笔接地的,CUP跟内存都装起来跟拆起来测也都一样,测了好几块主板都是一样的,向名位师傅们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主板的图纸少啊!!!不开机你先检查下5V,跑下开机电路。

网友:
有查过了,可以强开机的,5VBS,但不知要怎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