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52J不加电!

楼主(2010-12-22):
今天 ,接了一台ASUS Z52J的
笔记本
,客户说进水了不开机,我拆开发现主板上没有水,就是灰尘蛮多。清洁了一下。加电按开关有反映。3.3V 和5V待机电压是正常的,按开关后电流从0.03A只能加到0.05A。请教一下那位师傅可以指点一下,从何下手???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待机开关按住了 ASUS经常这样

网友:
像是有电压没有正常起来。电流到0.05A时候打下S3 S4看是否起来。如果有起来说明有电压没有正常发出。

网友:
这只能说明触发电路正常,量一下分组电压有没有产生,跑到0。05掉电吗?如果掉电就有可能后面短路了,或电压没有产生

网友:
查查后及电路!打大电感的对地阻止!

网友:
看休眠开关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