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打印机的塑料齿轮用什么清洗?

楼主(2010-12-22):
复印机打印机的塑料齿轮用什么清洗?
打印机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的酒精清洗的。

网友:
一般酒精清洗

网友:
复印机里面的电路板和齿轮我用水洗,照常用

网友:
洗完后最好再涂上齿轮润滑脂

网友:
超声波清洗!

网友:
酒精擦巴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