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55投影灯泡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22):
夏普255投影灯泡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坏了.一个五百多分的见习维客.竟然问如此简单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0+的分是签到得的
没修过投影机
连续坏了2个255的,在保修期所以也没拆了看
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吗?
最好能提供一点维修资料

网友:
灯时报警 你把灯时清了就可以了 随便做个除尘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肯定是换个灯泡试哈,然后除除尘,再不行就看高压点火部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