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C5加高压条问题

楼主(2010-12-22):
哪个老大能告诉我BRI  BL  PAN 这三个脚定义哪根是接高压条的ADJ

网友:
BRI   接ADJ 在这3个里面

网友:
BRI是亮度接ADJ
不过这些线接不接都没问题,只要有供电和开头,地线OK

网友(点评):
什么叫开头?

网友(点评):
高压条上面只有三根线,一根是VCC 一根是GND 一条就是ADJ,那是不是ADJ不用接,还有一个OFF/ON没有接就不行呀,如果要接的话,又是接图片上哪个脚?请指教

网友:
楼上说的是。。灯开启信号,,

网友:
就是只接前面的,不知道5V还是3.3V是控制,12V是供电,还有GND地线就行了,估计那个5V是给驱动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