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华硕板内存报警

楼主(2010-12-22):
今天接到顾客送来的山寨华硕板
型号 K8N4-DM/S
故障是内存报警 测得内存供点脚电压为3.1V 明显偏高 把BIOS放电后再测内存供点2.6V属于正常值了
上CPU 内存测试 ..晕  还是内存报警...到这我就想了下 这是AMD的 U ..
保险点还是先换个U试下..
靠 换 U 一切正常了 ...
开始还跟客户说是主板问题 这下糗大了

网友(点评):
兄弟,能收到钱才是硬道理!应该换个U,说主板修好了!可以收个40元!

网友:
应和客户说明

网友:
是有点糗  先和他说明  要确实不行  就算了  这生意不做

网友:
碰到山寨板最好是把所有硬件都测一便

网友:
我还干过比你糗的哪  内存怎么察还是内存报警   换U也是  什么都侧了,追后察下内存插槽好了

网友:
754的U10元一个,换个就说修主板了,收个40-50的挺好。。

网友:
对了,你看看电容腿焊接正负极也是反的吗

网友:
经常碰到这样的事

网友:
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呵!

网友:
我跟客户说了是 U 坏了
他说不换了
电脑太老了  没必要  电脑拿走了
哎...

网友:
如何收到钱也是技术。

网友:
我也碰到U坏了    会导致用一会会自动关机的

网友:
如何收到钱是最高技术。

网友:
这个主板是华硕的没错吧?

网友:
碰上这事换是挺难和客人沟通的

网友:
碰上这事还真挺难和客人沟通

网友:
不够稳重呀

网友:
确实,如何收到钱才是技术活呀!

网友:
再碰到就有经验了,经验都是这样练起来的,

网友:
山寨華碩板?連主機板也能山寨!
就算要山寨,品質也要超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