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教阻值打不出来,也不能用好条带的内存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12-22):
遇到这样的难道只有一颗颗换了吗???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明白?他是说内存短路或者主板扫描全红,或者不进软件代不起来坏内存。这个话题涉及我的技术金华,本人不可奉告,不好意思!

网友:
我也是没太看明白

网友:
刷个SPD看看带不带得动 再带不动的 一个个拆IC看那个短路了 拆到可带动为止 DDR1已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 冼冼刷刷 打阻刷SPD 不行就拆拆IC

网友:
我看也只有一个个拆了。。。

网友:
建设性回复!
首先要确定你的主板带坏条能力!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
不能带动的条一般是芯片供电短路/VRE短路/CK短路!你就从这几方面下手吧!理清了原理修内存就像事半功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