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包后行电压会变大,然后黑屏,求助

楼主(2010-12-22):
换高压包后开机二分钟后行电压由87V变大到89V,此时听到包有响声,像打火,不确定是哪里响,然后黑屏,求助行电压慢慢升高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看二次电压电路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一下行电流什么情况?
一般FBT不会引起这种现象,考虑一下行管或行激励电路。

网友:
手上只有带阴尼的行管代用了C5411,是不是不能这样用啊?

网友:
应该不能,有可能驱动出问题,过激励或欠激励

网友:
现在查出来一只47UF的行供电电容坏,更换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开机图像正常,2分钟后行幅自动缩小,到一定时保护,且此时电压会变高111V左右,不敢测试,直接关掉电源开关,以免烧坏别的地方,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二次电压反馈系统。

网友:
查二次电源,如果是升压型的二次电源,先把二次电源管断开再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说了,行管或行激励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