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开机报错PCI PARITY ERROR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GA945G*****S2主板,PD2.8 威刚1G/667,机器拿来时不亮,看主板南桥附近烧了一片,旁边的内存供电,北桥供电都连铜皮都烧糊了,电容也都爆开,测试短路,于是把坏掉的东东全部下了,不短路了,换上好的,还是没有电压,查到供电有9214控制,换9214电压终于正常,开机正常显示,挂硬盘后出现PCI PARITY ERROR F1 ........ F2.......按F1 屏幕闪下,按F2重启,进CMOS看里面设置正常,看报PCI 错误,以为南桥旁边有问题,打阻值都正常,,换内存,一样,换CPU ,OK了,上网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以前修的很多AMD的机器,开机掉电,温度高,有时正常,有时死机,大多都是CPU的问题,换CPU就好了,intel的U一般坏了都点不亮,这次终于见到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谢谢楼主分享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AM2的CPU很容易出问题,有次是挡C1,无奈的AMD啊

网友:
PCI PARITY ERRORP 这个是不是PCI设备报错呀,怎么换CPU会好呢,我可能会先拆外设了,有没有高手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