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主板没复位

楼主(2010-12-22):
CUP      内存   双桥     电压都是对的   但是没复位       起初发现北桥旁的一管子烧坏  更换后还是没有复位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起初发现北桥旁的一管子烧坏  更换后还是没有复位   建议有条件换个北桥看下

网友:
先量量电压把、在看北桥挂没。。

网友:
北桥有没有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