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屏幕还没来得及显示就重启了

楼主(2010-12-22):
电脑开机,屏幕还没来得及显示就重启了,然后重启后第二次刚刚屏幕可以显示了又重启了,重启机器的时间越来越长,N次后电脑才能完全打开,不知道是主板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2个都有可能啊  应该和电容有关系 或者是显卡接触不良

网友:
这是个大问题    不是很清楚啊啊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起鼓了的 把内存重插一下看看 不行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我认为后来能开上机,应该电源没多大问题,多半是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比如南桥,IO,还有晶震,

网友:
换个电源,确定是电源还主板或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把维修范围缩小!

网友:
再换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首先就应该换个新电源排除一下是否是电源故障,让后换条内存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主板故障。还有看看是不是CPU风扇散热不好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