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bw显示器画面抖动像水波纹求解决思路

楼主(2010-12-22):
三星940bw显示器在进入界面,屏幕上就出现画面抖动,像水波纹一样,后面附上电路和视频,请各位高手告知一下,应该是那里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屏线重新插拔一下应该就解决问题了吧~我遇到过几次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你的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故障,在有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你发的图打不开

网友:
驱动板主控芯片应检查下

网友:
图片看不到不好定论

网友:
我试过几次了,没好使,刚开始是一小块区域抖动,现在是一大片特别是中部抖动特别厉害,是一大条左右动,像水流似的,别的区域也抖动,但是幅度小一些,开机时间长一点的话,这个抖动的范围就小了,幅度就没有那么大了。

网友:
我给他录下来了,电路板也照下来了,但是传不上去

网友:
主控芯片是novattek的nt68663mefg-64      0619-fa      n1ph4

网友:
明天我把图片和视频发上去 各位高手看看到底是电路图上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然后用通用板接原装电源高压一体试下,一步步来,看是那部分问题,再来修,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定论的,LZ最好用替换法来试,先换驱动板,不行再换电源板。水波纹产生的原因是电子元件变质产生的干扰。这种故障用万用表很难发现故障点,如果楼主有示波器的话,是可以找出故障点的。

网友:
我昨天刚修了一台17的,也是像水波纹一样闪个不停, 我这个来的时候别人修过了,我先用通用驱动板测了一下还是原故障,就报了屏的故障,130元,后来一直用通用驱动板修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屏接口的接口,居然不闪了,就把接口取掉重新焊上去了,涛声依旧,汗,最后换了驱动板好了,     楼主你主要测试下屏部分和驱动板

网友:
我遇到一批外置电源的屏,在某些主机上没有满屏的小横线干扰,在大多数的主机上都有小横线干扰,什么都换完了!查到最后是那个外置电源的12V滤波电容更换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的电路,请各位给看看 应该是哪里出现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我上传的优酷屏闪的录像,各位帮忙给看一下,帮着给判断一下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了各位,同时也感谢上面的朋友,给了我很好的提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xNjY3NjI4.html

网友:
屏供电  电路上面的电容换换

网友:
你这个 是假 三星 吧 真的 没有这样的接法

网友:
山寨货吧,里面像砣屎

网友:
还是替换吧,别无它法,这个板子怎么那么熟悉,尤其是那电源线,不会是冠捷的吧,前几天修到一个杂牌CRT用的板子全是冠捷的板子,就是把插座焊上线了,

网友:
先看看屏有没问题   没问题就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
已经解决了,就是把第二张图里的电容都换了,图像就正常了,看起来是电容的品质不怎么好,在这里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