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主板开机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0-12-22):
同题,显示器也亮绿灯了,就是不显示,是集成的显卡,内存换过了。还是这样。接口也换过了、

网友:
这说明信号已经到了 查一下VGA接口处的三极管供电怎么样

网友:
集显,打一下,RGB 行场的波形,看看正常不的,重点看行场的

网友:
还用问吗?肯定是北桥虚旱了,加下旱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用谁的显示器试的机,俺上门给别人看电脑时碰到过显示器坏的(当时好像是白屏)。

网友:
有的加下北桥就好 了    我上次修的是AMD的板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黑屏  但代码都过了26而且可以听到开机时"滴"的一下就是不显示...直接给他加了一个独立显卡.....

网友:
修过一张865集显,故障和楼主一样,后来找出是显卡接口附近的一个门电路,型号忘记了。

网友:
跑码正常不显示,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级解答,这种说法在基地根本就不用提。修主板的还有上门的?我们是芯片级维修啊。

网友:
是什么平台的.是478的还是m2的或者是775的. 有独立显卡插槽吗?加PCI显卡能亮?

网友:
是775的. 没有独立显卡插槽,加PCI显卡也不亮? 听见嘀一声就是不显,BIOS刷了也不行,是联想L-I865F VER 1.O

网友:
老式的主板 很多 都是通过门电路 来 转换  在给VGA的  你看看有没有门电路?

网友:
北桥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