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R55笔记本进系统滚动条就不动了

楼主(2010-12-22):
宏基R55笔记本进系统滚动条就不动了,GHOST系统可以顺利考贝完成,重起后进系统滚动条就不动了,死在那里!经测试,硬盘是好的,内存也换了,系统换低版本,故障依然。并且可以进PE系统

那位大哥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刚试了,还是不行啊,求助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南桥问题。我前段时间修过一台,也是和你情况一样,换南桥(gbm)就好啦,

网友:
这类问题是让人头痛呀,我遇到的更离奇。小本没有光驱,也不支持USB启动,只能取下硬盘去别的机子 分区后G进去关机把硬盘装进小本结果不能识别硬盘或者提示硬盘错误。我真是快疯掉了。后来听人说有什么硬盘模式,还是不管用!后来师傅弄去了,我弄又弄不进去了。问师傅死活不给我说。哎!技不如人只苟且的活着。

网友:
明基R55吧。卸载了显卡驱动应该可以进去的。  关注下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