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电源辅助电源、主电源全挂!

楼主(2010-12-22):
给客户换下一电源收他120,小电源,坏的自己修。开工

通电有知知的声音,测5VSB只有1.32V。拆开修。发现辅助电源的10V1000的电容怀上了,换上好的,问题没解决。

把外壳都拆了,接上灯炮!

把前级三个场管和散热一起拿下发现13007的一个脚以经烧断,二个限流电阻烧了!

测辅助管是好的,装上去,通电5VSB有1.32V。7500的供电脚电压只有3V。
把7500拆下知知声没有了,供电脚33V,5VSB电压上去了但是太高了有6.23V(要是接上主板哈哈接几块烧几坏)。
更换好的431和817没反应,测431边上的二个15欧、100欧、2.5K、2.7K的电阻全拆下来测没问题!
这下好了!不知道测哪里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样看的话,你的变压器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5VSB的原边,取样电路中有个 25-50V/10-200UF的电容容易老化,造成电压特别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查过了没有!只有几个零点多徽法的瓷片电容!你说的是电解电容吗!
前级还有一个C945根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945我也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问题的电源,5v变7v,其他没问题。就发现接在光耦一段的一个电阻爆掉,不知道多大的,3843击穿,换掉后上电,连烧两块板子,气晕。

网友:
你没装7500 电源空载电压升高点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我把7500装上去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7500换一个试试

网友:
33V、这么高、做白光都够了

网友:
先短路光耦看那块的问题!

网友:
7500换过!短接光耦的哪二个脚 !

网友:
以前我是修彩电的,开关电源的故障是非常高的,一般都能修好,电脑电源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设计的太紧凑,电路板背面也没有标记,我很少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