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双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12-22):
  我先用Ghost  装了XP 进系统没有问题  再进 DOS 用Ghost 装WIN7  Ghost完了以后 不能释放 解压文件  就直接进XP 系统了 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最好用纯净版的

网友:
装W7的盘  缺引导 当然不从W7启动啦   我对装双系统也不太了解  见人家装双系统都是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shost 装双系统容易出现问题,用纯净版的试下。我装过xp和win7两个系统,成功啦。希望对楼主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