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键盘连键问题已修到键盘芯片附图

楼主(2010-12-22):
接修acer宏基TM-2350反面还有型号为CL51的本本,客户说键盘经常坏已换过几个了,开机后新建记事本试键盘,的确有的键连键了比如按一下U会出现一大排U,换新的后能开机进系统但有蜂呜长响,就像内存没插好一样,换老键无此响声,以为新键盘坏了,再次换新键盘发现还是连键,总不会新建盘又出问题了吧?想想不会应是键盘管理芯片出问题了,拆机后有两个芯片U34 CB-1410QBO 还有个是U37 KB910QB4,上来把U34用烙铁焊了一遍通电老故障,下一个原理图发现键盘接口连在U37上的,加焊U37一遍后通电电流为0.07A硬盘灯常亮还有其它灯也亮(灯是U37控制的),按开关无反映,U372脚有电压跳变,注:加焊U37后用放大镜台灯下看过无不良的地方才通的电,从师傅那要了个剪板的U37,焊台板上后还是老故障按开关不触发,测34 45 123 136 157 166 3V供电,晶振用的是32.768K,一个脚电压为1.08V另一个脚电压为1.15V,2脚接开关有3V按开关有跳变,其它的我就不知怎么查了?用烙铁正常加焊也出问题?是不是还有关键的脚位要查一下?还是从网上订U37再换一下?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找下EC触发的条件 比如ACIN LID# EC的复位

网友:
仔细查看一下是不是掉件了,还有打一下键盘接口阻值

网友:
南桥FW82801DBM 已换还是不触发,PWTN#有3V电压,U37的30 脚SLP—S3#无电压,U37的19脚EC_RST#有3V电压.南桥晶振电压为0.17V和0.24V,测晶振电压时偶尔有次电流突然到1A右左,不知是短路还是触发了,这时CPU有点温度,我忙拉掉电源再插电还是不触发。

网友:
测量实时时钟电流突然变大,如果不存在测量短路,南桥应该有问题。感觉不应该啊,是焊接键盘IC出的问题,是否焊接工艺存在问题!!

网友:
焊工不会这么差的,是不是BIOS有问题?还是换上的是折机芯片会会还是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