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从桌子上掉下来后开机花屏

楼主(2010-12-22):
显示器从桌子上掉下来后开机花屏,请教一下从什么地方入手 本人是新手 请说的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
只能穿越了。。

网友:
你这样子说不太好讲,如果屏没有问题的话,你加焊一下驱动板的主芯片试试吧,或者那到屏的排线重新插一下看看

网友:
你把具体的花屏现象说清楚点啊 最好来张PHOTO

网友:
重新拔插下看看还花不花。还花的话就要呢给专业人士看了,

网友:
打开先看一看,最好的结果是屏线有松动,,不然屏坏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能修不啊

网友:
屏花的把,汗,楼主一摔700元。真阔气呀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从屏 屏线 屏线槽 到板 最大可能性应该是屏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