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通病

楼主(2010-12-22):
sony 掉电有什么通病?

网友:
我知道SONY经常保护了,但不知道掉电的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伟达的芯片的 显卡容易虚焊 有的小本本放一下COMS的电就好了

网友:
SONY没有什么通病吧。

网友:
SONY的机器很容易保护,放下CMOS电池就好了。

网友:
拭目以待啊  看看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重点监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你的SONY是啥芯片组的,在SONY中DBM芯片组的南桥,监管的事比较多,容易坏,你量量试试

网友:
SONY 拔掉BIOS电池看看

网友:
sony也逃不过显卡故障,还有就是Vcore故障了。。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上次我们接到一台索尼的机器,在国外买的,国内没有这型号。。。也是开机10分钟不到就掉电,在开机也就2分钟左右就掉了,,,后来我们老大加焊了号几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sonY就是开不了机,把电池放一下电,还有就是保护性非常强,可以飞线跳过

网友:
sony CR系列有款本我忘记什么型号了好像是cR233通病风扇巨响过一段时间就坏会出现掉电情况。在这就是显卡爱坏。还有容易保护。清cmos。ok

网友:
楼主的问题太牛了。。。
也不说什么型号,什么平台,什么芯片组,是定时掉电,还是不定时掉电,是一触发就掉,还是进了系统过段时间再掉。。。叫人家怎么帮你呀
你看看如果是AMD的话考虑改个常转风扇,再拷机试试

网友(点评):
你这不是也帮了嘛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不会吧,真的这样的话说给Sony听会拿到奖金的。

网友:
楼主这问题也太大了吧,总得给个型号吧,不过我碰到过几台掉电的都是充电芯片的问题,要不你也试试

网友:
朋友把你的问题说清楚,究竟是什么故障,这样大家才能具体的给你解释。

网友:
  SONY通病就是爱坏风扇!

网友:
问题太笼统..

网友:
sony 通病就是比较少坏

网友:
就是放电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