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板号05233的板3 5V待机产生怪的很

楼主(2010-12-22):
我手上有个HP的板05233板号的,他的3V 5V的待机芯片是TPS51120的,他的12脚和29脚是EN应该是开启信号,是通过U16的EC发出来的,但EC的供电KBC_3D3V_AUX是通过G90 然后3D3V_AUX_S5过来的,然后到G45到3D3V_PWR就是TPS51120产生的,不知道那里搞错了,现在有点搞不清了,我想问的是KBC_3D3V_AUX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我挑开了TPS51120的12脚和29脚还能产生3V 5V

网友:
我忘了把图纸传上来了大家帮忙看看

dv2000 05233.pdf

网友:
你看下51120的19脚VREG3,这个脚只要22脚有电就有3.3V输出3D3V_AUX_51120

网友:
哪这个电压是怎么转换成KBC_3D3V_AUX的呢,从那里过来的,我挑开了开启,还是有3V 5V输出,我就不能理解了,VREG3是3V稳压输出我也看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D3V_AUX_S5是U42第5脚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KBC_3D3V_AUX是U42第5脚发出的

网友:
不是的,哪个电压本身的都没有出来,怎么会过来了呢。我现在自己已经知道了,可是TPS51120本身的21脚发出的,开启TPS51120的EN2就有了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