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2500aajs换电路板

楼主(2010-12-22):
有只WD2500AAJS不小心5V电压接到12V,烧坏了电路板,买了只相同编号的换上。硬盘一只在敲盘,BIOS找不到。换过BIOS芯片也是一样,是不是硬盘机械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磁头驱动也被烧坏了

网友:
要刷固件才行吧

网友:
呵呵AAJS的电路板是没有BIOS的集成在主芯片里面了那个换板要配ROM的

网友:
楼主的正解,要读取102,103,105,107,109号模块配ROM方可,这样才能正常认盘,切记在配ROM过程中不能断电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