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种类判别

楼主(2010-12-22):
           双极型三极管(简称BJT)是一个“两结三端”电流控制器件。从材料是分:硅(SI)与锗(GE)之分,从原理结构分:NPN和PNP。三个电极分别是:B-基极 E-发射极 c-集电极 ,两结:发射结(JE),集电结(Jc).
    从BJT放大状态下的PN结偏置条件来判定:

对于NPN型BJT管而言,三个电极的直流电位必须满足UC>UB>UE.由于发射结JE,正向导通时的正向压降只有零点几伏(硅管约为0.7V,锗管约为0.3V)所以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UBE=UB-UE,只有零点几伏。对于PNP型BJT管而言,三个电极的直流电位必须满足UC<UB<UE, UBE=UB-UE 为负零点几伏。

         例如:         我们拿假设定三个极的直流电位分别为:2V, 1.4V和8v,如何判别三个极所对应的电位值‘管型和材料呢?
         先分析:      从三个值中找出介于中间的那个值,一定就是基极电位,所以UB=2V,RA 找出数值上与UB接近的(只差零点几伏)那个值,该值必定就是发射极电位,故UE=1.4V,剩下的那个值必定就是集电极位,即UC=8V.

              若满足UC>UB>UE的排序,则该管为NPN型
              若满足UC<UB<UE的排序,则该管为PNP型
              若|UBE|=|UB-UE|约等于0.7v,则该管为SI硅管
              若|UBE|=|UB-UE|约等于0.3v,则该管为GE锗管
以上这些都是按照三极管基本电路图上而来,数字只是举例,在这里就不献上电路图符号这些图了。

网友:
坐沙发学知识,爽!

网友:
资料适合新手吧 上次有个人加图解说 比楼主的跟家全面 通俗易懂

网友:
实用的东东

网友:
实用的在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