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维修希望转正(未通过)

楼主(2010-12-22):
早上刚上班就接到了1台D600的机子,检测不开机客户说是正常用坏的。我拆开一看确实没动过的板子风扇很脏拆裸板,待机正常0.01开机也有信号0.09就不跳了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东西没有检测到。DELL的板子缺电压掉电,好现在分析这个IO问题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仔细一想IO假如出了问题那么它待机就不正常好的。推测DELL的D系列855的网卡虚汗就不开机我用小风枪加焊了一下好的等他冷却一按好的电流明显3次跳变应该亮了接屏OK。

网友(点评):
把损坏部位实物图片放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下次有时间在修机器的时候记得带照相机我还得去借一个相机

网友(2015-12-01):
华硕n82j  自动上电到0。1A反复掉电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