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电源故障

楼主(2010-12-22):
一长城电源,型号是ATX-300P4-PFC,故障现象是只接上主板和光驱都可以正常开机,一接上硬盘就无法启动(不工作)或者有时候有反应,风扇转一下接着就停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兄弟们帮指点一下。

网友:
查12V滤波电容!

网友:
如果硬盘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电源带载差。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电源带载能力差,查一下电路板上电子元件有没有明显老化的地方。

网友:
电容是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下降,查次级电容是否失容。

网友:
电容老化了

网友:
一般是5V  12V滤波电容的问题全部换掉再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就把两个整流管也换下,一般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就是副电源的滤波电容鼓包了(10v1000uf),换了就正常。

网友:
大家都在说电源   会没会是硬盘的问题呜,还有LZ有没有单独试一下硬盘哦。如果试了的话这样的情况应该就是整流的问题了。俺有遇到

网友:
光驱不接,接硬盘试一下就知道是硬盘还是负载。

网友:
确定主板和硬盘是好的。换个电源试试。正常的话。还是最好把5V和12V的电容统统换掉、

网友:
5  12V输出整理管有开路

网友:
换最大的两个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