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分享一下DDR1代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12-22):
呵呵,256M8位,单面的第一次测试3,4,5有红点,然后把3,4,5都取下来,装好的芯片上去测全红,我晕,应该不太可能呀。请教一个有淘宝上买的测的技嘉的主板的人。他说应该是金手指接触不好或是PCB不稳定,我用象皮擦擦一下装上去OK了,把,3,4,5换好的8位的上去。但5跟8又有报错了,高手指点说是竖是排阻,横是芯片坏,我的报错是竖的,所以是排阻坏的,把内存取下,量了下5。8的排阻,发现8的排阻有个阻值不正常,换掉之后把5的加焊一下放上去内存条又全红了。我要发狂了,一条256M的本身就没什么维修价值,今天是没什么事才去玩一下的。然后在仔细看了下芯片,发现第一个芯片上都有烈开了,把第一颗取掉,装上去报第一个测,换一个好芯片上去测了3遍RST都是PASS。终于搞定了。

网友(点评):
劲费大了,但是学习都要有个过程

网友(点评):
维修得要很细心的望闻切

网友:
修都是能点亮的,点不亮的呢

网友:
全红的就是点不亮的,朋友。

网友:
请教下用什么软件测试?

网友:
USB RST的,今天又搞定一个DDR1代512M的,第八个芯片坏,因为是双面的我就把面反面都换完了,换完了7又报竖错,加焊排阻搞定,测试跑3遍不报错了。

网友:
呵呵,没人支持下呀?全是高手?

网友:
支持楼主贡献经验,一代内存芯片坏的好多

网友:
有点意思,横竖还有讲究。

网友:
是的,不然不知道是芯片坏还是排阻坏呀,按高手指点的速度快多了。

网友:
给个维修思路嘛,让大家伙也跟着受益一下,只说什么横呀竖的,把关键的技术性的问题给大家伙讲讲。

网友:
RST竖着数字的一般都是排阻问题,现在的老内存有很多引脚都生锈了,个人觉着没什么价值了 练手还行

网友:
受教了,,现在才知道横竖也直接对应坏的位置

网友:
这还要维修思路?用RST测试内存,有坏的横的就换芯片,竖的就换排阻。

网友:
原来竖横还有这讲究

网友:
错,竖的不一定是排阻坏,芯片坏也是很多的

网友:
这就是要改主板的BIOS的吧,我是淘宝上买的改好的主板,所以全红的也可以改测试的容量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