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k8 npt data change...update new data to dmi!update success

楼主(2010-12-22):
原来是没这个提示出现,我用U盘启动做了系统后就出现这个,百度了一下,没找到答案,来基地求助一下,多谢。

网友:
它的意思是你的bios参数改变了,重写dmi,并且成功了。
这样的问题,你进bios中随便保存点什么就不会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