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曾想,蓝屏居然是键盘惹的祸!

楼主(2010-12-22):
今天特地来提醒大家,蓝屏居然是键盘惹的祸。

今天店里同事帮老板娘整机子,更新升级老板娘的硬盘跟内存,结果发生“奇异”事件,在维修间测试没有问题,搬到老板娘房间一跑就蓝屏,真是郁闷了。
我先外出办事,回来同事告知我的情况是,机子老蓝屏,内存可能不兼容,要不硬盘有坏道,等等。
我就先低格硬盘,重新换了内存,再重新装了系统,搬到老板娘房间接上外设一开,到了滚动条滚3滚就好一片蓝!!!

我一想,估计是外设惹的祸,就一件一件拨掉外设试(因为外设较多,有显卡、视频转换卡、暖手USB等),试到了USB键盘上,拨掉再开机果然不蓝屏。
再一问,老板娘说,这键盘先就有几个键不灵了,一直没换。
额滴神!

这个引起的蓝屏代码后三位是001,希望碰到这种事件的朋友下次注意。

网友:
记号,以后碰上也多一条经验

网友:
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以后注意了。

网友:
看来系统最小化法还是一大利器啊,平时都图省事了

网友:
我试过开机黑屏是鼠标热的祸。。

网友:
我碰到过不插鼠标 掉电黑屏  的,,,     我会到处乱说吗

网友:
这绝对是好经验

网友:
呵呵。。这个就像有些主板有接U盘等设备也开不了机。。情况应该差不多。。

网友:
果然是奇异事件·······

网友:
接U盘上不了系统的有见过,键盘的还有待发觉

网友:
还是最小系统法实用啊

网友:
这可是一个新的经验,多谢楼主了

网友:
我碰到插上键盘掉电的!键盘坏了

网友:
最小化的是个宝 以前碰到U盘一插 系统就不进去 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U盘问题 U盘别的电脑上都好的 但这电脑不插就能进系统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很久以前遇见过PS2设备(键盘鼠标)引起蓝屏,我遇到的方法与楼主不相同,过程如下:
我在一家主板生产工厂上班负责维修测试治具和测试备品,有一天备品室整理出300多个损坏的键盘,让我维修。这键盘大多数是断线,唯有那么几个键盘没断线,用万用表测试,基本无异常,但是进系统就蓝屏,后来没有办法把带牛屎片子的键盘电路板子换啦,才好。键盘维修简单,修不好就报废,也没细研究什么原因导致。估计是数据线可能与地短路,或是电路板子损坏总是给PC发送莫名其妙的指令,PC也不知道哪里错了,但是错误指令不停,好家伙,我就给你来个蓝屏吧。

网友(2011-01-21):
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感谢分享了

网友:
嗯   活生生的例子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 顶

网友:
好经验,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USB键盘鼠标都是好的,只要接上就进不了系统到滚动条后死机或蓝屏,因为他机器是送修的,我在店里测好他拿回去就不行,回我店里就好的,无疑就是外设引起的拔键盘后正常,把他键盘拿回店在别的电脑上试也是好的,USB键盘和USB鼠标出这种问题的多,用圆口的键盘鼠标基本不会出怪问题,还有一个是买了个新USB鼠标接上后也是同样故障,但是偶尔可以进系统,后拔到鼠标才正常,只要进了系统后再插上USB键盘或鼠标就都可以正常使用。我怀疑是键盘鼠标的质量不过关引起电脑加载外设程序时出错导致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兼容性差!

网友(点评):
我貌似也有过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例子、、呵呵

网友(2011-03-15):
现在的键盘鼠标 次品真多 我久碰得到过好几次 很难想象的毛病

网友:
其实外设引起的问题也不少,有的时候维修要的就是一个细心,很多问题都是只有细心才能发现的!

网友:
绝对的经验,估计谁碰到都会弄上很长时间

网友:
真实用的例子,经典,以后多加注意,多方面的问题。

网友:
记到001.。这种事先不说好的话。。遇到了整死人。哈

网友:
外设也可以引起蓝屏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CRT 显示器导致 蓝屏 在别的显示器上都不蓝屏 !~

网友:
一个新经验

网友:
U盘的就很正常了,很多人都遇到过了,想那些公包板凌动双核的主板就很多有这个毛病,U盘插在里面一定进不去系统。

网友:
学习咯下次又多咯依个教训

网友(2011-04-25):
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我听说过  有怪外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