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外置光驱电源插错导致机器不开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22):
IBM X61 外置光驱电源插错导致机器不开机修复一例
机器:IBM X61
代工:纬创
料号:KS NOTE-3
故障原因:装系统时外置光驱供电电源插错,(外置光驱通过USB线连接机器),机器突然断电,再也不开了。
修复过程:拆机,仔细观察板子无烧伤的痕迹,USB阻值也正常,插电,测待机电压3M5M。无,这个是机器用的系统供电是MAX17003,如图1:
检测MAX17003U59的工作条件,21脚,VINT20,只有2V多,明显不对,看来是公共点电压有问题。接着测公共点电压产生的条件,这个机器的公共点电压产生如图2所示:

这个电压是由适配器电源经过P沟道的U47N沟道的U11转换而来的。如图3 测保险没坏,测U47S20VG极高电平,D极无电压,明显不对,如果要想电压从SDG必须为低电平才对。从图中看到,U47G极,是由Q18Q19控制的,测Q18BCE极都为高电平,正常,测Q19D极,高电平,G极低电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个G极的开启信号:-PWRSHUTDOWN这个信号上,搜索-PWRSHUTDOWN,查到这个信号是由U6946脚输入的,如图4:
U69的供电,59脚,正常,基本确定U69BD4176KVT)坏,更换,-PWRSHUTDOWN正常输入高电平,电流几经跳变,机器亮了,至此修复。

网友:
电路基础是维修和关键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查U69的供电,59脚,正常,基本确定U69(BD4176KVT)坏,”
这句话稍欠说服力

网友:
图太小了   BD4176除了用供电不发出线号  证明他坏 还有没其他的 条件啊

网友:
觉得还是直接飞个电压过来好点吧,换芯片麻烦

网友:
就是不知道U69除了供电以外,还要工作条件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不过真好是坏了4176KVT,斌不是USB引起的吧

网友:
Q18 B C E 极   都为高电平  这个正常吗?

网友:
Q18的E极为高电平应该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
电路理论是维修的重重之重  向楼主学习

网友:
看信号u69应该是EC吧

网友:
怎么办,太多高手了

网友:
U69断定坏,条件还有其它的,不光是供电,说说啊

网友:
怎么不说说为什么会坏呢?

网友:
既然U69的59#为高电平,那么Q19的栅极也应该是高电平的,因为两者间没有开路。如果是Q19栅源两极击穿,还应该有电流的说明,或者电压拉低情况的说明。是否有部分环节没有写出来啊!!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Q19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那楼主还能说一下u69是有什么条件才发出那个信号。

网友:
有供电,没有输出信号,就能判定这个大芯片坏了吗?

网友:
只是突然掉电而已,就把电脑搞成这样,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