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显示器一通电白屏

楼主(2010-12-22):
一通电白屏,有时候通电屏是黑的。。指示灯没有亮。测电压有时候有,一下高一下低。。不稳定。跑线路,看到一个A2的三级管。。测连指示灯的脚一时有电压一时没有。。另外两个脚都是3.3V.都供到驱动芯片脚。各组供电3。3V 5V  12V都有。不知道什么问题谢谢。急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不工作也可能是白屏。

网友:
电压不稳 先看你电源板是否好的   如电源好的那就换块驱动板点下屏看看

网友:
驱动板坏了也会白屏 还有是屏线也有可能  电压够不够

网友:
测电源板输出是否正常,排 除着修,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找个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电源不稳  第一灯管是否漏电   高压板测正常  就看电源板  驱动板   换个屏线

网友:
看下屏电压正常不,要是有找个通用版测试先,再修换的件。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先把屏点一下的 然后接着继续往下查电源板啊高压板啊驱动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