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头痛的二修机

楼主(2010-12-22):
客户送来一台二修机,型号IBMR52故障为点不亮,因为是二修机,我发现了时钟芯片的旁边有几条线割掉了,接上机器点亮了,这个时候真高兴啊,但是苦命的人啊,用了没几天客户又来了,说不亮了,拆机,插上检测卡不跑数,但是电流已经上到了0.63-0.74-0.93这证明CPU已经工作了啊,我测了时钟复位都有,北桥阻止打过,南桥阻止打过,还是没发现问题,请问这款机器有什么通病没,容易坏些什么 ,

网友:
这板 被人做手脚了

网友:
应说是一修的时候可能就有这样的问题,或是被一修的人做了什么手脚吧。

网友:
细心目测一下各IC看看

网友:
cpurst正常的话就先写个bios看看

网友:
机器都亮过几天了,应该和之前的问题关系不大了哦,不要停留在以前的问题上哦

网友:
IBM的机器 资料很多 你找一找  根据原理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