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沉

楼主(2010-12-22):
要配个20针12.1寸液晶屏,以前没配过新手,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怎么配插到电路板那端的接口.电源和地搞对了,其他R1,R2等几个针腿怎么判断?接错会烧元件吗?

网友:
20pin的头,连接lcd的接口,另一端连接笔记本主板,或驱动板,中间的线路叫屏线,你买屏的时候,告诉卖家,你的目的。要求帮忙配条屏线,就okl了

网友:
我本子是清华同仁S2600,我有条屏线TCL L2010的,接主板的口正好,接屏幕的口是20针的,刚买了个12寸显示器,拆开看好像是用的笔记本的液晶屏也是20针的
(见下图),电源和地搞清了,其它的几个针怎么对号入座呢?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的哦!有些屏线口虽然是20针,但是位置有不一样,还有正插和反着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