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卡PCB跟BGA CHIP 的PAD 掉了 有甚麼可以補救的辦法?

楼主(2010-12-23):
在除錫的時候 不小心把板子上 跟幾顆GPU上的接腳PAD弄掉了 請問各位前輩 是否有補救辦法呢?

网友:
飞线。。。。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网友:
GPU上掉点了  还是板子上掉得点

网友:
版子上  跟GPU 都有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空的焊盘    容易掉的一般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    看具体位置决定是否补焊盘     BGA边缘可以尝试补焊盘

网友:
为什么是繁体??难道宝岛兄弟们也要靠维修增加GDP?

网友:
雖然人在寶島~但是遇到問題還是要放下身子問問資深前輩才能更往高處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耻下问!被问的杯具了

网友(2013-07-22):
可以的话,最好是上几张图片过来,看看我们是否可以维修,13913259897,谢谢 苏州创仕源电子有限公司 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