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奇怪问题,急!

楼主(2010-12-23):
故障现象是画面暗,调节亮度无效,根据客户说有时候正常,左上有轻微响声,怀疑是上灯管坏,但是,外加高压条使用亮度正常,无异响,准备直接加高压条,偶尔把上下灯管更换接口,就是上灯管接电源高压板下面的接口,下面的灯管接上面的接口,结果亮度也正常,换回来就亮度不行,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调节亮度

网友:
我感觉还是灯管有问题,最好是换灯管,解决了根本问题。

网友:
可能灯管里面线接口接触不良打火,用单灯高压条测下就知道

网友:
拆出来从新焊一下灯管就好了。之前修过两台都是这样。

网友:
celese
的帖子
快一个月了,还没修好?

网友:
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对,就是上灯管问题,可惜手头没有20的灯管,换个19的上去,好了。

网友:
灯管有漏电的,换两组新灯管 就能解决,用通用高压板测试不出问题的,通用高压板现在很多连保护电路都没有 甚者亮度调节都没有

网友:
支持8楼的说法

网友:
灯管短了,屏的两边不黑吗

网友:
有一点点,我给顾客的解释是非原装有那么一点点

网友:
这是这款显示器的通病,基本都是灯管线虚焊造成的。

网友(2014-11-15):
这款显示器是单灯管的 灯管爱坏 看看灯管吧 这款显示器 通病不加电 二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