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VA1912W-4常见故障黑屏通病

楼主(2010-12-23):
这种型号的显示器一般故障就是黑屏,只需要把板子上的CE101,C204,都是220uf/25V的。Q206  40T03GP场效应管,保险更换即可。

网友:
学到了,以后见到要注意

网友:
你要查一下是坏的你换,好的你别换呀

网友:
真的假的,我现在正在用的显示器就是1912WB呢。呵呵  不过显示效果还不赖呢

网友:
坏了自己换换,不过要小心了,屏很脆弱,拆外壳时把屏弄坏了,显示器可就报废了,建议让修显示器的维人员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