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不能开机

楼主(2010-12-23):
接修一台AOC C776显示器,开机能听到里面继电器吸合声,检查主供电50多伏,正常,检查其他供电都有输出,指示灯也亮,接上主机,听里面的动作也正常,就是不会亮,高压包也换过了,TDA4841也换过了,测量CPU的5伏供电也正常,二三极管在路测量也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CS校正查了没有,栅压出来没有,

网友:
首选确定行电路工作没有。再测一下显像管各极的电压。把电压都报上来。

网友:
有时候,VGA线坏掉,也会出现不显图像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TDA4841坏了,上次换上去的是坏的,新集成块也有坏的啊,看来质量不咋地

网友:
行起振了没有,,,,

网友(点评):
你在说什么? 他都说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