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的共享设置

楼主(2010-12-23):
1.局域网共享别人能访问我,我不能访问别人怎么回事呢?
    2.六台电脑同属一个局域网下,且同属一个工作组下,其中五台电脑能相互之间访问与资源共享,而且能够访问与打开我用的这台,但是我用的电脑,只能在网络邻居中的工作组下看见他们,不能访问与打开。我也用过网上的解决方法,例如:在安全策略等做一些修改,但始终没有成功。
    3.在局域网中其他电脑无法访问我的电脑,但我的电脑可以打开其他电脑共享的文件,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4.宿舍中2台电脑,其中一台可以正常访问另一台,但是另一台却不能访问对方,提示:“无法访问.你可能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请与这台服务器的管理员联系”。
    5.一切看起来正常,设置都没有错,本机启用了GUEST帐户,但是别的机子就是无法访问本机。
    6.网上邻居上突然无法看到别的原来共享的计算机。

    以上问题看起来象是个案,其实不然, 在配置为对等网络环境中的工作组成员的基于 Windows XP计算机上,你可能会遇到一种或多种症状,它们可以归结为如下经典问题:

    无法访问共享的文件夹或文件。
    无法找到工作组中的其他计算机。

    在“网上邻居”中双击工作组时,你收到以下错误消息:Workgroup无法访问。您可能没有权限使用网络资源.请与这台服务器的管理员联系以查明您是否有访问权限。

    别人能访问我,我无法访问别人或者我能访问别人,别人无法访问我。

    不能共享的原因

    如果存在以下情况,则可能会出现上述现象:

    工作组中的一台或多台计算机未启用TCP/IP 上的 NetBIOS。
    工作组中的一台或多台计算机未启动或已关闭“计算机浏览器服务”。
    如果 Microsoft 网络的文件和打印共享功能尚未安装或已被 Windows 防火墙阻止,则也可能会出现此现象。
    本地安全策略拒绝guest用户从网络访问本机,或者GUEST用户帐号没有启用,GUEST用户帐号密码过期。
    某些软件防火墙或禁用NetBIOS端口。
    NTFS文件系统对GUEST用户访问权限的限制。

解决方案

    方法 1:启用 TCP/IP 上的 NetBIOS 并启动计算机浏览器服务

    要解决文件共享中的问题,请确保相同工作组中的每台计算机都已打开 TCP/IP 上的 NetBIOS 且正在运行计算机浏览器服务。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步骤 1:启用 TCP/IP 上的 NetBIOS

    1.依次单击“开始”、“控制面板”和“网络连接”。
    2.单击“网络连接”。
    3.右键单击“本地连接”,然后单击“属性”。
    4.单击“Internet 协议(TCP/IP)”,然后单击“属性”。
    5.单击“高级”。
    6.单击“WINS”选项卡。
    7.在“NetBIOS 设置”下,单击“启用 TCP/IP 上的 NetBIOS”,然后单击“确定”两次。

    8.单击“关闭”“本地连接属性”话框。
    9.关闭“网络连接”窗口。

    步骤 2:启动“计算机浏览器”服务

    1.右键单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图标,然后单击“管理”。
    2.双击“服务和应用程序”。
    3.双击“服务”。
    4.在右侧,右键单击“Computer Browser”,然后单击“启动”。

    5.关闭“计算机管理”窗口。

方法 2:安装“文件和打印共享”功能并确保它不被 Windows 防火墙阻止

    步骤 1:安装 Microsoft 网络的文件和打印共享

    1.单击“开始”,单击“控制面板”, 单击“网络连接”。
    2.右键单击“本地连接”,然后单击“属性”。
    3.单击“常规”选项卡,然后单击“安装”。
    4.单击“服务”,然后单击“添加”。
    5.在“网络服务”列表中,单击“Microsoft 网络的文件和打印共享”,然后单击“确定”。

    6.单击“关闭”。

    步骤 2:确保“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功能不被 Windows 防火墙阻止

    1.单击“开始”,单击“控制面板”, 单击“Windows防火墙”。
    2.在“常规”选项卡上,确保未选中“不允许例外”复选框(也就是不要打勾)。

    3.单击“例外”选项卡。
    4.在“例外”选项卡上,确保选中了“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复选框(打勾),然后单击“确定”。

方法 3:确保GUEST帐号启用,密码永不过期,确保本地安全策略没有拒绝GUEST用户。

    步骤 1:启用Guest账号

    XP系统在默认的情况下, Guest账户是被禁用的,这样局域网中的其它机子就无法访问该机器的共享资源,因此必须启用Guest账户。

    1. 右键单击桌面的“我的电脑”,单击“管理”,打开“计算机管理”窗口。
    2. 接着依次展开“计算机管理(本地)— 系统工具 — 本地用户和组 — 用户”,找到Guest账户。如果Guest账户已经停用,它的图标上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叉号。
    3. 右键单击Guest账号,单击“属性”打开Guest属性窗口。在Guest属性对话框中,分别去除“用户不能更改密码”、“密码永不过期”和 “账户已停用”的勾选标记,然后单击“确定”,这样就可启用Guest账户了。千万注意:虽然开启了GUEST帐号,但“密码永不过期”的勾选没有去除,很可能可以共享一段时间后,突然不能共享了,这往往是密码过期缘故。

    步骤 2:修改本地安全访问策略

    若虽然启用了本机的Guest账号,但用户还是不能访问本机提供的共享资源,这可能是组策略不允许Guest账号从网络访问本机。

    1. 单击“开始”—“运行”,在“打开”中输入“gpedit.msc”并点击“确定”,打开组策略窗口。
    2. 在组策略窗口中依次展开“本地计算机策略 — 计算机配置 — 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 — 本地策略 — 用户权利指派”,在右栏中找到“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项,打开后删除其中的Guest账号,接着打开“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项,在属性窗口中添加Guest账号。这样就能使用Guest账号从网络中访问该机的共享资源了。

    3. 运行输入“gpedit.msc”,找到计算机配置--window配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在“安全选项”的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中选择经典,对本地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不改变其本身“,禁用:“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入”

    步骤 3:正确设置防火墙软件

    在局域网中,由于电脑是不同的人在管理使用,也许没有统一的安全防范设备,个别电脑随主人的喜好被安装了各种网络防火墙软件。如果它们设置不当,同样导致用户无法访问本机的共享资源。

    这对于不熟悉防火墙软件工作的用户来说往往误入歧途,感觉自己的电脑设置没错了,但是无论无论如何折腾,自己电脑还是不能被访问,殊不知电脑已经被软件防火墙屏蔽了应用端口,因而无法正常使用网络共享。

    这时就要开放本机共享资源所需的NetBIOS端口,若实在不明白如何做,可以上网查相关防火墙软件对资源共享的限制。

    步骤 4:正确设置NTFS文件系统用户访问权限

    Windows XP的NTFS文件系统,可以对文件共享设置访问权限,这个设计用于保护共享文件和目录免受未授权用户访问的,不管这些人是来自公司的内部还是外部。用户要访问这些机器的共享资源,必须赋予相应的权限才行。要确认已经正确的对NTFS权限以及文件共享进行了正确的管理。

    局域网一般都使用Guest(来宾)账号访问电脑的共享文件夹,若开放共享资源的电脑硬盘分区是NTFS,而共享文件夹是在这个分区上,就要给Guest账号设置访问权限。按如下设置。

    1. 鼠标右键点击要共享的文件夹
    2.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
    3. 点击“安全”
    4. 点击“添加”按钮来添加Guest用户到用户列表中
    5. 高亮选择Guest用户,并在该用户名的对话框中具体指定Guest的访问权限,勾选或者去除“允许”或“禁止”之前的叉。至少要赋予“读取”和“列出文件夹目录”权限。如果想让多个用户账号能访问该共享目录,只需要添加Eeryone账号,然后赋予“读取”和“列出文件夹”。

    6. 点击“确定”执行修改。

    总 结:

    对等网中的文件共享出现的诸多问题的原因,实际上可能为如下原因在作怪:

    计算机未启用TCP/IP 上的 NetBIOS。
    计算机未启动或已关闭“计算机浏览器服务”。
    Microsoft 网络的文件和打印共享功能尚未安装或已被 Windows 防火墙阻止。
    GUEST用户帐号没有启用,GUEST用户帐号密码过期。或者本地安全策略拒绝guest用户从网络访问本机。
    防火墙或禁用NetBIOS端口。
    NTFS文件系统访问权限。

    当我们遇到共享问题时,可以依次检查相关设置,应能圆满解决相关问题。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都是很有用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到呢。

网友(2012-06-14):
哪有LZ说的那么复杂哦!
现在的系统一般都会有实用工具,就是局域网共享设置的工具。
只要设置一下,无需验证直接访问就可以了。重起电脑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