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子5V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有个索尼的扳子,按开机,灯一闪即灭,电流微微有变化,在按开机无反应,看来是保护了。然后全板查短路,没有发现,就给硬盘5V供电的电容一个5V烧机,不接不知道一接下一跳,4A左右的电流,且5V的电感处飘起了青烟。疑似5V短路,翘开5V电感,在烧机,结果前后都不短了,甚奇怪以为是电感的问题,以前看到过个贴说电感本身也会短路(具体怎么短法我到是忘了),然后用镊子短接电感的焊盘,电流又4A了,说了一大堆,现在才是主题,这个5V电感只要导通就会大电流。不导通,前后都不会有大电流,这个会是哪里的问题?大侠们帮忙解释下把。先再次谢过

网友:
既然冒烟了肯定有什么元件烧了,仔细找找看,

网友:
拆掉旁边的滤波电容。USB接口附件一般都有个5V滤波电容。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