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疑难故障

楼主(2010-12-23):
一HP DV6000
笔记本
,北桥被其他人搞过,换个二手的桥NF-SPP-100后,开机能显示,但不定时死机,现在不知道是桥做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请教高手。
笔记本

网友:
换个新北桥试试吧

网友:
不定时死机?一般多久啊。死机时。鼠标能动吗?描述的详细些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没有做好,不过南桥也脱不了干系,

网友:
死机时鼠标 键盘都不能动,元件发热都正常,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网友:
会不会你的桥不行啊。或者是南桥有问题。你重做看看。。。

网友:
还有。,这个板子北桥也容易坏掉。也容易空焊。。这个板子通病北桥多、、

网友:
换个全新北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易坏我也遇到过此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