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笔记本无线网卡获取不到IP

楼主(2010-12-23):
我自己的无线路由,用无线怎么都获取不到IP,用线接的话就正常,高手帮个忙,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我上次碰到海尔的笔记本电脑也是这样的问题,后来是驱动不对。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是台式机 期待高手

网友:
重装系统和驱动试试。确保路由器设置正确哈。

网友:
三种可能,一是驱动问题,二是网卡,三是网络关开没打开

网友:
驱动问题吗,不应该啊,我试几次了啊

网友:
系统也装了,就是获取不了IP

网友:
驱动也换过了,不行啊

网友:
路由器不加密试试看,我遇到WPA加密不能获取IP,结果改成  wep 加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问题,重启一下路由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不对,或路由器设置问题

网友:
在系统里面没有打开自动获取IP的开关,打开就 O了,

网友:
不行啊,算了,接根线算了,难看就难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