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待机0.06A正常吗,现在触发就掉电,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2-23):
T40 待机0.06A正常吗,待机电压:3.3V 5V 1.2V 1.8V都有,可现在触发就掉电,电流直接从0.06A掉到0A,此时只有VCC3SW电压,3.3V 5V 1.2V 1.8V都没有啦,测试MAX1631的23脚电压为0.5V,22脚为15.8V,其它的都为0V,请问下高手,正常待机时的MAX1631的BST的电压为多少啊,这个芯片的BST5为8.8V,BST3为8.1V这个正常吗?

网友:
待机正常,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保护了。

网友:
楼主说的23pin 0.5V,是触发掉电后的吧,如果是,你说的现象应该是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应该就是短路了吧,量一下,找不出来就坐下北桥吧

网友:
不管BST电压的事的,你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可能是后续电压有问题才保护的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检查一下,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台T40的开机就掉00了,没有找到问题,还给客户了。。。。

网友:
朋友,像你所说的这样,如果触发一下就掉电了,要看触发起来电流到达多少了掉电,如果说触发起来后电流如果还没达到0.2左右的话问题应该在东芝芯片这块了。你可以查查3B、5B这些电压是否产生正常。

网友:
触发时的电流根本就不走:电流从待机的0.06A直接掉到0A啦,掉电后MAX1631的23脚就成了0.5V啦,可能是后面有短路的吧,正在检测中,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
短路了,查查哪里短路了

网友:
bst5正常应该是9。3v左右,你的8.8v不正常,测量一下升压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应该是PMH4那边的原因,楼主对着电路图仔细查下.

网友:
主板短路,待机偏高,正常待机0.03

网友:
有短路现象,静态电流应该为0.03A

网友:
3。3V    控制信号       23脚      按经验是    D12  两脚  是不是  被拉低了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类似的,是温度检测芯片坏,在CPU座子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