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20不显示

楼主(2010-12-23):
问题是笔记本可以开机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亮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但是开机系统声音都有就是屏幕不显示。拆开一看是独立显卡,一般判断是显卡问题,加焊了显卡故障还是一样。换了个全新的显卡芯片还是一样,显卡肯定换好了。不知何从下手了 ,那位高手碰到过,求助。。。

网友:
量下屏的供电,信号有没有

网友:
从屏上往主板上跑

网友:
我觉得刷个BIOS看看,不行查查LVDS的供电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