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23):
接修一台三彩15寸液晶显示器,故障现像为开机时上下灯管(上下各一只灯管)只能亮到一半,另一半是黑的。换新灯管故障不变,偶然发现在不装金属灯架的时候开机上下灯管能正常点亮。只要把灯架装上就只能亮一半,况且用手摸灯架或连接灯管的线,灯管会有明显的亮暗反应。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望各位同仁帮助解决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漏电现象

网友:
高压条提供的高压不足,,

网友:
漏电或者供电不足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试,不行的话就是灯管那漏电了

网友:
应该是漏电了

网友:
灯管只能亮一半是指单个灯管只能亮一半吗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高压不够引起的

网友:
楼上及位兄弟都分析的很清楚了。。。。我没什么说的。。。。。

网友:
供电不足带不起负载或者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