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12-23):
我有一块精英HT2000的主板,原来是配8600GT(欢悦勇士 8651T)的显卡的,现在上8600的没有显了,但是我上一块七彩虹的7300GT的又能正常显示,8600的上到别的主板又有显示,我还有其他的好的同型号的8600上到这块板也不能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有没有谁遇到过的,给个思路啊.................

网友:
是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很明显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不可能啊,我也有怀疑过的,但是人家以前一直都有用的哦,都用了好多年了的,不兼容也不可能是用几年了才不兼容啊!

网友:
这问题值得深思。

网友:
就是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会不会是主板的北桥问题啊,这板是南北集成的,8600供不起,7300可以过啊........

网友:
遇到过! 最后换主板给解决了! 貌似应该是主板上某芯片损坏造成的!

网友:
怪哉。。是不是主板哪里有点问题

网友:
我也是怀疑是桥的问题,是不是桥老化了,供不起太高的显卡了,最后客户说去网吧换一块显卡看下了,他是在网吧买的机子,用了半年才出现的问题,这事就这样过了,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解决,总不能用别的显卡能用的板,加焊桥吧,搞坏了划不来

网友:
工作频率问题

网友:
我也不清楚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很对     可能是主板电压的事情    8600供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