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高压板的电压

楼主(2010-12-23):
Y430的屏是LED的,所以与LCD的高压板不一样。我想和Y430用同样的屏的高压板都一样吧,知道这个,其他都应该一样的。第一次遇到LED屏暗的,主供电有了,但是屏不亮,只能看到里面的阴影。请高手告诉下,带小尾巴的高压板的引脚电压分别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时多少?白屏一般少什么电压,屏暗一般少什么电压呢?

网友:
这样查不到的,别人修过也记不到那个引脚是什么电压的,你看能不能找到高压板上IC的PDF,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
上次我也碰了台。LED的暗屏。是升压电路那没电压。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如果不确定就不好办,LED的也会暗屏的,不管他不是灯管发光的,就不太好维修了,所以你要确定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