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后进入不亮桌面?

楼主(2010-12-23):
一块845主板正常安装系统后,自检设置完成后第二次启动到XP飘飘过后,在左上角有个点闪烁就过不去了,就是进不亮桌面。(安全模式也进入不了桌面)显示卡,内存,电源,硬盘,CPU,数据线,全换了都没有解决问题,看来是主板出了问题,请问大家该主板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应该怎么检查,请求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845芯片组,什么型号呢?
  我建议你,查主板的话,先去考虑南桥

网友:
cpu座子清洗一下看看,其他我也没有招了,不然你就换个板子试试,在外面点一下,看看进系统正常不,如果正常那么肯定和板子有关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光盘重装下系统,先不要装驱动,看行不行?
问题解决后,望分享一下。

网友:
再做一遍系统。

网友:
那就先换主板看啦,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按步查,都没问题就一个个三极管查,这些不是明显的问题最烦的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你用PE试看能不能进入,,

网友:
不会是系统吗?
好了说一声。 参考擦考

网友:
用MHDD扫一下硬盘,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用硬盘在别的板上装下系统,可以的话,应该就是你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情况多数是电压不稳定,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修好的话    记得拿来分享下啊

网友:
那就先换主板看啦,如果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按步查,都没问题就一个个三极管查,这些不是明显的问题最烦

网友(点评):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你的提议换了个特殊电源后可以进入桌面。但是系统不稳定换个SP2的系统盘子重新安装系统后问题解决了,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
根据m456789 的提议换了个特殊电源后可以进入桌面。但是系统不稳定换个SP2的系统盘子重新安装系统后问题解决了,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
检测下硬盘 硬盘没问题就再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同意你的观点,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一次,看到电容是坏了